三菱伺服电机试运行时抖动怎么修正呢

楼主(2009-04-07):
各位大虾好,鄙人使用三菱MR-J2S500A控制器和HC-SFS502伺服电机做定位控制,在用伺服的电机试运行功能试转电机时,电机跳动几下后就停止了,并发出尖叫声,伺服驱动器上并没有报警显示,无奈,只好拍急停停止,连续几次都是这样,根本无法正常运转。检查线序,并设置P002为*105~*102都不能解决问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
补充一下,在以前使用的20多台三菱伺服中,也有一台是这中情况,与同型号的驱动器调用后,问题解除,电机能正常运转,不知何故???

网友A:
可能和机械刚性参数有关,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B:
不带负载,试运行,点击跳动停止~~应该就是参数没有调好

楼主:
我今天用同型号的伺服电机对调了一下,结果两台伺服都能正常工作,当然在我的参数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啦!!但是对调回去后,这台新的伺服故障如旧。费解啊!请高手指点迷经!!

网友C:
     “  不带负载,试运行,点击跳动停止~~应该就是参数没有调好 ”

                   具体要调那些参数呢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我的是位置控制(脉冲+方向),电机抖动几下就不动了 ,而且电缆发热,线路查不出问题,如果真需要调参数,具体要调哪些参数呢?

网友D:
PID参数的设定吧?

网友E:
应该是调驱动器的刚性参数吧,还有驱动器和马达有个匹配的型号的

网友C:
            刚性参数具体怎么调?是自整定参数? 增益之类的? 位置控制(脉冲方式)也需要调整? 请明示。

楼主:
我的电机是一直跳动,可以说不是在转动啊!如果只是轻微跳动的话,调整P002参数由默认值0105调到0104会好一些的,我以前用的三菱伺服有轻微跳动时我会适当的调整一下这个参数的。交流一下

网友F:
估计是你的增益过大,或者机械连接刚性不好。先在自动增益调试模式下降低其系统响应频率试试,即减小P002号参数的个位上的数值。

还不行就将其改为手动增益调试模式,然后去减小P6,P35,P36,增加P37号参数试试。还有就是检查你的机械连接情况。

网友G:
“电机抖动几下就不动了 ,而且电缆发热,线路查不出问题”-----建议在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编码器及电缆上找找毛病,不要总盯着参数

网友H:
看下参数,重新调下看看

网友I:
电缆发热,这个一般和参数没什么关系.

网友J:
我遇到过,一台是编码器位置动了.还有一台是编码器接收管位置有点偏差.还有其它所有电机如三洋、安川的电机,编码器位置不对、信号不完整时会有抖动现象。

网友K:
用软件  里试运行的吧?

应该可以看到两个设置参数的地方,一个是转矩比,还有一个忘了,两个参数的百分比 适当的调一调。。

声音响 有可能  刚性的参数设置的太大。适当的改小 ,要不就用软件 写默认的参数

网友L:
是否应该看看相序呢?

网友M:
点动抖动的话一般是编码器信号不良。

网友M:
解决的办法是调试编码器和保证连接线牢靠和屏蔽良好。

网友N(2009-07-19):
驱动问题,我修过好多,

网友N:
如果要修可以发邮件zhang19790709@sian.com

网友O(2009-08-29):
问题解决了没有?结果共享下哦

网友P:
我看应该是参数没有调整好的原因,三菱同型号不同的驱动器带同样的负载在参数相同的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试过很多。

网友Q(2009-10-11):
把P002参数调整为403,在调整P34,35,36,37,38试试,我就是这么调好的,我的参数是70,35,100,300,103

网友R(2010-01-15):
电机相序调整下 试下看

 我曾经遇到过 三菱伺服马达 相序不对时 启动时发生抖动下 然后产生过载报警

网友S(2010-06-17):
哥们  看看 UVW 电机那边 接的对不对  相不能乱接的   分别对应红 白  黑  绿黄

网友T(2011-02-11):
各位大侠好,我使用三菱JS-J2S702A控制器和HC-SFS702伺服电机做定位控制,用时有时会共振很大声.有时又不会,请教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U(2011-05-19):
我有一台mr-h200新机.加电显al16 请大家帮助一下

网友V:
al16是编码器故障,请检查

网友W(2012-02-25):
我有一台伺服马达,也是点动后会出现正反抖动现象,脉冲有上千的偏差显示,不知何故?

网友X:
会不会加速过快?

网友Y:
位置增益调的过高也会出现这中情况

网友Z(2014-12-01):
如何解决的,小弟也在为此事烦恼!    QQ:897053357

网友AA:
里面的负荷惯量比没调好,还有电子齿轮比

网友AB: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你的增益过大,或者机械连接刚性不好。先在自动增益...

P34也可以调一下

网友AC:
准确的告诉你电机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