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加速度

楼主(2009-04-07):
刘工,昨天我调了一套伺服电机带动丝杠的设备,是反复的位移,为了尽量缩短位移的时间,我将速度,加速度都设的很大

但是发现,电机不到位,同样走100000个脉冲,指令位置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位置会少

但是将速度降下来,就没有问题,最后,把速度加上去,把加速度升上去也是正确的,

百思不得其解,请刘工指点一下?

网友A: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B:
所谓“速度加得很大”具体是多大?是否已经接近驱动器接收的极限?一般来说,速度越高,运动中滞后越大,但是最终位置不会差(除非你在发完了脉冲,可电机运动还没完的时候强行停止了电机)。

网友B:
到位后,要停顿一下的。

网友C:
参数调整问题,把速度环的积分调大些,详细原因 www.kernel-ia.cn   参数调整技巧1

楼主:
加速度,减速度都设为12000000

网友D(2022-12-18):
引用 楼主:
加速度,减速度都设为12000000

估计你设定的超过范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