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PX-c30t,脉冲输出好像坏了

楼主(2009-04-07):
松下PLC:FPX-c30t,内置4路脉冲输出是不是固定在Y0-Y3?可不可以更改到其他的输出点呢?因为,现在有一个这个型号的PLC,发现没有输出的情况下,Y3和COM之间有3.5V的电压,有输出的情况下也一样是3.5V,我想是不是这个输出点坏了呢?

网友A:
不可以更改;这是PLC内已经设计好的;

网友B:
不可以改的。可以换个FPX C60T之类的,有CH0--CH3个通道输出,应该够你用的了。。

网友C:
是不是搞错了哦 3.5V是哪儿来的

网友C:
晶体管没有COM 就有正 负供电端子 你的3.5V是和谁的电压

网友D:
C30t的就有4路脉冲输出啊

可以换到2,3路去

网友E:
你都还没搞懂脉冲是怎样输出的/////////////建议看下手册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