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6.0 在计算机重启后不能使用 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4-07):
我们这一台计算机自动重启后 wincc6.0就不能使了 请教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将计算机操作系统重装一遍吧再安装wincc6.0一般是这样解决的 !

网友B:
我也同意楼上的观点    没办法    WINCC软件是高兼容性的软件 。系统有一点不对。运行起来就有问题了。  装系统 一定要装原版的。像好多克隆版的都不行。然后在装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