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 6.0 在计算机重启后不能使

楼主(2009-04-07):
wincc 6.0 在计算机重启后不能使 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指装完wincc6.0后自动注销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是安装了瑞星杀毒软件

网友B:
我曾经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后来又重装了几次,后来又装成功了,应该不是杀毒软件的原因吧,因为有一次,我卸了杀毒软件装的还是出现了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