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B系列伺服不能自锁问题

楼主(2009-04-07):
问题是这样的,400WB系列伺服电机,驱动器参数是默认参数,伺服电机带动一个很小的皮带轮,在发送完定位脉冲后,皮带轮会有左右摆动现象,无法自锁。请问是否是参数设置有问题,该如何设置?还是根本就不能自锁?

网友A:
是电机摆动还是轮子摆动,参数可以改的

楼主:
以前用的富士伺服是可以自锁的,为什么台达的不能自锁?是参数设置不对吗?该怎么设置?

网友B(2009-05-14):
位置环可能增益过大,另一个程序有没有减速过程?

网友C:
刚性保持不好...台达经济型的性能很一般..不要认为能超过富士的性能...毕竟价格上还是有差距...

网友D:
应该是增益设置的过大

网友E:
皮带轮会有左右摆动现象------如果摆动一会儿后也能自行稳定,而且月往后摆动的幅度越小,那很可能只是回路增益过高,或者PID参数配置不好,将参数优化一下会改善的。如果总是来回摆动久久不停止,有可能是诸如传送带等机械传动环节的刚性太小了,或者有过大的背隙。具体细节未知,还需要楼主详细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