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使用学习心得

楼主(2009-04-07):
关于变频器的应用场合,主要应用于高速场合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作用包括:安全快速的起停电机,调节电机转速。 变频器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控制面板控制,也可以通过plc控制(这也是我愿来很想了解却不知如何下手的,其实很简单,只需用开关触点把宾频器的相应端子和公共端(COM)之间联接起来,即可进行相应的操作了。因为所接受的是外部开关的信号,称为开关量输入。 在电机工频启动过程中,在接通电源瞬间,同步转速高达1500r/min,转子绕组与旋转磁场的相对速度很高,故转子电动势和电流很高,从而定子电流很大,可达额定电流的(4~7)倍,从机械特性上看,则在整个起动过程中,动态转矩TJ很大,故起动时间越短,起动过程中的机械冲击越大;采用变频调速后,可通过降低起动时的频率来减小起动电流。 降速过程中,正常运行时,电动机的实际转速总是低于同步转速的,设为1440r/min。这时,转子绕组反方向(与旋转磁场方向相反)切割旋转磁场,转子电流和转子绕组所受电磁力的方向与磁场的旋转方向相同的,从而带动转子旋转。在频率刚下降的瞬间,由于惯性原因,转子的转速仍为1440r/min,但旋转磁场的转速却已经下降了。从而,转子绕组变成为正方向切割旋转磁场了,从而转子电动势和电流等都与原来相反,电动机变成了发电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从能量平衡的观点看,则降速过程是拖动系统释放动能的过程,所释放的动能转换成了再生电能。 电动机在再生状态下发出的电能,经逆变管旁边的反并联二极管VD7~VD12全波整流后,反馈至直流电路,使直流电压上升,称为泵升电压。如果直流电压过高,将会损坏整流和逆变模块。因此,当直流电压升高到一定限值时,必须使跳闸。采用变频器后,也可通过设置减速时间来减小电压峰值,防止损害电机。 停机方式主要有: 减速停机:即按照用户预置的降速时间减速并停机; 自由制动:变频器的逆变管封锁,没有任何输出,使电动机处于切断电源后的自由制动状态; 减速停机加直流制动:即先按照降速时间减速到一定频率,然后进行直流制动并停机。 负载改变时: 1) 变动负载中U/f比的设定 对于转矩变化较大的负载,在采用V/F控制方式时,正确地设定U/f比是十分重要的。毫无疑问,人们首先关心的是:低频时电动机能否带得动最重的负载?因而容易把U/f比设定得较大。然而,图2-27所示的曲线表明,如U/f比过大,则空载时容易跳闸。 因此,调试时,U/f比宜由小逐渐加大,每加大一档,观察能否带得动重负载?及至能带动时,还应反过来观察空载时会不会跳闸?一直到在低频运行时,既能带得动重负载,又不会空载跳闸时为止。 2) 二次方律负载的U/f比设定 二次方律负载在低速时,负载的阻转矩甚小,如果变频器的U/f比由于某种原因而设定得较大时,有可能因此而跳闸。因此,应将U/f比设定得尽量地小,以利于节能。 (5) 准确预置U/f比举例 1) 风机 风机属于二次方律负载,在低转速(频率较低)运行时,负载的阻转矩很小。即使不进行补偿,负载转矩也比电动机的有效转矩小得多。针对这类负载,变频器专门设置了若干根“负补偿线”; 2) 带式输送机 带式输送机属于恒转矩负载。输送煤碳或石料的传输带,在运行过程中,其负载轻重虽略有变化,但总体上说,可以认为,负载的阻转矩是基本不变的; (1) 转差补偿的目的 由异步电动机的自然机械特性可知,当负载的阻转矩从轻载(TL≈TM≈0)增大到额定值(TL≈TMN)的过程中,拖动系统的转速是有所下降的。转差补偿的目的,是使拖动系统的转速基本不变(nM2≈n02),从而得到较硬的机械特性。 (2) 转差补偿的方法 当负载增加,转速下降时,通过适当提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使电动机因转差而降低了的转速得到补偿。 例如,当负载转矩为TLN(≈TMN)时,通过预置“转差补偿”,适当提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使电动机的同步转速从n02上升至n02′,而拖动系统的工作点则从Q2上升至Q2′。使拖动系统的转速与原来给定的同步转速n02基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