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变频器自动停车,又自动起动

楼主(2009-04-07):
一直在用的一台ABB800变频器,这段时间运行时会自已停车,一会儿又运转,很危险。一般的速度控制,速度给定是由PLC给定,反馈信号是由一个接近开关取信号给到PLC,再由PLC给变频器,运行由小型接触器控制,请问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如果是偶发故障的话 比较难处理 建议用DRiver windows  监控下信号有没有干扰 如果没有的话 建议更换RMIO主控板试一下

网友B(2011-05-28):
问题在于接近开关的反馈,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如果确认接近开关没有问题不防看看运行继电器的触头是否有虚接的情况。

网友D(2011-07-09):
这个应该好解决吧,,,检查运行信号。。换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