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兆欧表的几个实用问题

楼主(2009-04-07):
更多:http://www.1718sh.com/

1.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必须先切断电源。对具有较大电容的设备(如电容器、变压器、电机及电缆线路)必须先进行放电;⑵、兆欧表应放在水平位置,在未接线之前,先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在“∞”处,再将( L )和( E )两个接线柱短路,慢慢地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指在“零”处,对于半导体型兆欧表不宜用短路校检;⑶、兆欧表引线应用多股软线,而且应有良好的绝缘;⑷、不能全部停电的双回架空线路和母线,在被测回路的感应电压超过 12 伏时,或当雷雨发生时的架空线路及与架空线路相连接的电气设备,禁止进行测量;⑸、测量电容器,电缆、大容量变压器和电机时,要有一定的充电时间,电容量愈大,充电时间应愈长。一般以兆欧表转动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⑹、在摇测绝缘时,应使兆欧表保持额定转速。一般为 120 转 / 分,当测量物电容量较大时,为了避免指针摆动,可适当提高转速(如 130 转 / 分);⑺、被测物表面应擦试清洁,不得有污物,以免漏电影响测量的准确度。
2.用兆欧表测量绝缘时,为什么规定摇测时间为1分钟?
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规定以摇测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备。因为在绝缘体上加上直流电压后,流过绝缘体的电流(吸收电流)将随时间的增长而逐渐下降。而绝缘的直流电阻率是根据稳态传导电流确定的,并且不同材料的绝缘体,其绝缘吸收电流的衰减时间也不同。但是试验证明,绝大多数材料其绝缘吸收电流经过一分钟已趋于稳定,所以规定以加压一分钟后的绝缘电阻值来确定绝缘性能的好坏。
3.怎样选用兆欧表?
兆欧表的选用,主要是选择其电压及测量范围,高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高的兆欧表。低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低的兆欧表。一般选择原则是: 500 伏以下的电气设备选用 500~1000 伏的兆欧表;瓷瓶、母线、刀闸应选用 2500 伏以上的兆欧表。
兆欧表测量范围的选择原则是:要使测量范围适应被测绝缘电阻的数值免读数时产生较大的误差。如有些兆欧表的读数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 1 兆欧或 2 兆欧开始。这种表就不适宜用于测定处在潮湿环境中的低压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因为这种设备的绝缘电阻有有可能小于 1 兆欧,使仪表得不到读数,容易误认为绝缘电阻为零,而得出错误结论。

更多:http://www.1718s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