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北京整流器厂生产的A系列的直流调速器的接线图

楼主(2009-04-07):
直流调速器的控制板型号:AD3003.上面有25个端子,其中6,9,20是0V.25是GE.请教其它端子的作用.

网友A:
是不是扩容的机子,还是?

网友B:
这是当年北正引进BBC的技术,这是一块触发板。7 -15V   4+15V  10  +24V  16  NRA   1 JIE  7 . 25 .12  GE       因只有原理图  无接线图  ,剩下的不好判断。

楼主:
请问 lllwh ,16 nra,1 JIE代表什么啊

网友C:
你说的北整,现在好像叫“北京天华博石”了

网友B:
北整破产后,成立了大量的子公司。

3 0V

4 +15V

5 主给定

6 0V

7 -15V

8 速反

9 0V

10 +24V

11 解封

12 GND

13 0V

14 封锁 脉冲

15 附加给定

16 调节器输出

17 外部输入口

18 GND

19 方向1限幅

20 方向2限幅

21 电流实际值

22 故障输出

23 附加入-出口 动补

24 零速信号

25 使能

26 电流方向1大于等于1封锁

27 电流方向2大于等于1封锁

28 外部方向预选

楼主:
谢谢lllwh,你说的和我的板子不一样啊.这个25和12是GE,6.9.20是0V.再次感谢lllwh

网友B:
 对不起,搞错了。 1  JIE   2     NJE  3    P100     4+15V  5  NS1     6,9     GND   8     NJ1  7 -15V     10 +24V  11    RSPE         16 NRA 1    17      JSE     JIE  25 .12 GE

网友D(2009-05-21):
西门子6RA70接线图及各端子的解析

网友E(2012-02-10):
原北京整流器厂生产的A系列的直流调速器的接线‘,AD3003板在我厂运行10多年不直稳定可靠。我有图纸。全新电路板。13420121248

网友E:
原北京整流器厂生产的A系列的直流调速器的接线‘我有图纸。全新电路。13420121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