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440变频器通讯问题,请教高手解答下,我是新手,别见笑!

楼主(2009-04-07):
     我们公司用的是西门子440变频器,总共有20多台,用PROFIBUS-DP方式控制,是串行接法,不是模拟量控制,这台变频器有两三个月没有上电了,今天上电后发现,在控制界面上显示紫色状态,就是控制被锁定了,无法从主控室远程控制,只能用BOP面板启动,检查这台变频器前后的多台变频器通讯都正常,唯独这台通讯不正常,忘了,我们这边用的是西门子DCS系统,是S7-400PLC跟变频通讯的,每台变频器都带有3UF7电机控制器,它也串行接到PROFIBUS-DP网上的,望高手解答下

网友A:
这台变频器能正常工作么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楼主:
从BOP面板控制的话,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是不是这台控制字没有写,有人清除过!

网友C:
检查此变频器地址号是否被改动

网友D:
1,看看参数P1000 P700

2,正如楼上朋友所说的变频器的硬件地址给更改了

3,查看控制字1,还有速度给定源

4,更换一块通迅板试试,或这个变频器的DP头

楼主(2009-08-21):
谢谢各位帮忙,这台变频器过了几天自己正常了 能正常使用了  呵呵!就是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有点抽象的感觉!

网友E: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常时间的放置里面的电容电一放没有,在启动之前一定要充电,还有就是你的DP线头有点松了,建议你在检查一下

网友F:
变频器技术交流

 变频器技术资料分享

QQ 群 56926872 欢迎加入

楼主(2010-01-15):
对:qidave 关于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常时间的放置里面的电容电一放没有,在启动之前一定要充电,还有就是你的DP线头有点松了,建议你在检查一下

内容的回复:

好的,谢谢!祝你工作顺利!

网友G:
西门子的MM4系列变频器可让接插件厂商坑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