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T2000变频器维修故障

楼主(2009-04-07):
    请问一下,我这里有一台艾默生变频器T2000,故障表现为:上电无显示.经检测后发现+24V/+15/+5V的电压都为一百多伏,请那位高手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很明显开关电源有问题啊?检查一下是不是变压器,开关管,稳压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