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载

楼主(2009-04-07):
我单位恒压供水系统。变频器在夏天供水高峰期常因超载而跳闸。这件事让我很苦恼。我不会维修变频。后来经人介绍装一台手动泵,在供水高峰期人工手动投入运行,也就是说手动泵和变频泵同时运行。不适这样会不会产生不良后果。望师傅指点!

网友A:
安一个电接点式压力表,一主一从,可以自动投入运行。

网友B:
你的变频器设置有问题,用水量再大也只可能运行在工频状态(不可能因为用水量大水泵就超负荷运行),只要变频器按照水泵的额定电流进行保护设置,也不可能跳闸!适当改变一下设定值,就不会发生跳闸现象了。你加装手动泵的方法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的可以放心使用。唯一的弊端是不能根据用水量的大小进行自动控制,比较浪费电能。

楼主:
谢谢您,尊敬的师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尊敬的师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变频器设置有问题,用水量再大也只可能运行在工频状态(不可能因为用水量大水泵就超负荷运行),只要变频器按照水泵的额定电流进行保护设置,也不可能跳闸!适当改变一下设定值,就不会发生跳闸现象了。你加装手动泵的方法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的可以放心使用。唯一的弊端是不能根据用水量的大小进行自动控制,比较浪费电能。 有可能超负荷的,但是可以调节一下过流点,如果在工频状态下看看电流是否过高?这样才能确定变频在50HZ时候是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