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备用泵中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9-04-07):
润滑系统中的泵
一个主泵一个备用泵
当出油口的油压低过某一值时候备用泵自动投入当油压达到正常值时备用泵停止工作
那位有相宜的PLC控制程序
给小弟参考参考

网友A:
方案一.用压力仪表配套做.取高低压两报警点.作高低压启动和停止信号.

方案二.PLC用模拟量模块.1入就可以.转换对应的数字值,至启动和停止的内部中间继电器触点.

网友B:
不就是模拟量采集吗,你把油压采集过来,然后做个比较不就OK了嘛。

网友C:
主要是你的备用泵怎么用,你没说清楚呀

网友D:
根据你的情况编的,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E:
兄弟 你程序  给刚刚学习还是可以的  你那个FC7里面的东西 我们看不到呀  发上来吧   要不用FC105好了

网友D:
FC7功能

这样够清楚的了吧!望和大家多交流,我其实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