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富士变频器频率同时自动下降问题

楼主(2009-04-07):
我们公司用的是富士FRENIC 5000G11S和FRENIC-VP系列变频,控制110KW的鼓风机,负荷不超过%70,几台鼓风机电流基本平衡,现在时常出现几台变频器的频率同时自动下降到二十多HZ左右,并且无法控制,无任何报警,几分钟后同时恢复正常设定频率,因为频率下降造成鼓风机出口压力降低影响公司正常生产,无法查明真正原因,固请论坛高手解决些问题! 问题补充:频率用电位器或4-20mA电流控制,当出现频率下降时查变频器的设定频率为正常频率,排除电位器和4-20mA电流问题。电流限制设定为不动作加上出问题时负荷没有超过70%。几台变频器同时出现此故障,并同时恢复!

网友A:
在多少HZ时出现故障     你用的控制时联动吗?

网友B:
几台变频器是用一个信号源吗,是不是干扰呀,变压器的容量大吗?在启动其它大负载时造成变频器电压过低

网友C:
在故障时,测一下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是多少。是不是输入电压变化了。

楼主:
当时四十多HZ,出问题时降掉到二十多,每台是独立控制的。但鼓风机是一起的。电压500KW*10台发电机供全厂。 故障时电压不低于390V。另外有三菱的变频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干扰吧,不知有没有什么产品可以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