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探讨探讨能否用最短的程序来实现64台电机启停

楼主(2009-04-07):
假设有64台电机(或可以是N台),通过FX系列PLC 的输出Y0,Y1,Y2,....分别控制第1台,2台,3台,.., 其中X0,X1分别为第一台的启动按钮,停止按钮; X2,X3分别为第二台的启动按钮; X4,X5分别为第三台的启动按钮,停止按钮, 其余依此类推. 请问能否用最短的程序来实现?大家探讨交流.

网友A:
用这样的条件还怎样去探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样的条件还怎样去探讨

网友C:
用可以写用户功能的PLC,做成功能,反复调帮,应该是最简单的

网友C:
FX好像没有功能格,换个有这种功能的PLC

网友D:
还要PLC做什么,直接控制啊

楼主:
对:初电 关于

还要PLC做什么,直接控制啊

内容的回复:
这是思维训练!

网友E:
就一个启动一个停止,用得着那么复杂

网友F:
这个也不无用处。拓展思维。我着手想想。

网友C:
是啊,不用这个也可以成

网友G:
  支持“zhouduoliang ”网友的探讨!这个问题作为练习题目并没有什么犯规的!有些人就是看不得人家做一些基础的练习。他们不喜欢练,没关系,我们喜欢练!因为我们能够认识到:思维是需要锻炼的。

网友G:
  对于用两个输入信号来控制一个输出点的“启动”和“停止”需要4条指令,照这样的简单控制方法来控制64个输出点总共就需要256条指令。写成梯形图需要占128行。能不能将这个简单任务的实现程序写得简洁一点呢?

   在欧姆龙CPM1A的PLC里,这个题目可以用“宏指令”来解决。但是,在三菱FX系列里没有“宏指令”,所以就需要我们想个办法用普通的功能指令来实现“宏指令”的功能。

  我先来个抛砖引玉,给大家贴一个用16条指令来完成这个原来要用256条指令才能完成的任务。希望能有更好、更简练的写法出现!

  这个功能的梯形图程序只占14行比用常规方法实现同一功能所需的128行梯形图减少114 行!

网友H:
占个位置,看大家支招。看不懂楼上的宏指令,惭愧!

网友G:
  第11楼帖子用88步程序来替代通常方法的256步程序。这个替代程序是在FX2n-128MT上写就的,它所用的“应用指令”不是CPM1A中的“宏指令”,而是FX系列中的一般功能指令。

  这就是用一般功能指令来搭建一个相当于“宏指令”的功能。可能会有人说这只不过是一些“花拳秀腿”的功夫!没有实际的用处。但是,“花拳秀腿”又怎么样?不也一样能锻炼好身体吗!平时我们做一做“思维能力的锻炼”不也能提高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吗!

网友I:
最短的程序:  不能以传统的梯形图一一执行,而要循环指令执行,这样就短了,

                          但问题这个PLC指令有没有这样的相应指令。

我的OMRON CS1有这样的指令,所以,代码可以做的很短。

如求: 100个连续报警位的上升沿控制报警声,我就是用循环做的

网友J:
路过,看不懂。不过,对练习很有帮助。

网友G:
  请在楼主的题目所限制的范围内讨论:

             ①、PLC的类型为:FX2n及之下档次的PLC  ;

             ②、控制输入点编号遵循:X0“启动Y0”;X1“停止Y0”;X2“启动Y1”;X3“停止Y1”;……依此类推!

网友G:
  在第11楼的基础上再缩减5步。改动后的程序如下图所示:

楼主:
Wanggq网友的思路及程序结构较清析,下面是我刚想出来的,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G:
  “zhouduoliang ”网友的程序比我上面的程序更简练!向“zhouduoliang ”网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