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前加接触器对变频器的影响

楼主(2009-04-07):
        变频器前加接触器对变频器的影响在变频器之前加电源接触器一般只是较大功率的变频器才提倡这么做,这个电源接触器的控制线是串在变频器的报警接点上的,主要是了保护变频器输出模块之前的故障,因为输出有故障的话输出模块是会切断输出来保护的,而变频器的变流部故障变频器本身是基本是没有保护装置的(有个进线快熔,但很少起作用),变频器在上电给主电容充电时,为了限制充电电流,首先会在主回路中串联一个限流电阻,然后用延时或检测主回路电压的方法使一个内部接触器吸合(小功率的是可控硅),一般三四秒钟时间(看变频器功率大小),短接掉限流电阻,如果这个内部接触器因故没有吸合(本人遇到过多次,一般是在采用了外部制动单元是发生的),则限流电阻会很快过热并炸开,使变频器内部短路而损坏,有人会说不是有进线快熔吗?其实这时快熔是不会起作用的,因为限流电阻炸开之前并没有过电流或短路。所以有的变频器内部会有一个检测电路,如果此内部接触器没吸合则报警,从而使变频器之前的电源接触器断开,以保护变流部不损坏或缩小事故范围和破坏程度,需加电源接触器的这种变频器除了 R S T电源主端子外还有一个R 、 T控制电源端子,这个控制电源端子的电源取自电源接触器之前,空气开关之后,当故障断开电源接触器或人工切断电源接触器时由于变频器的控制电源还在,变频器就不会认为发生停电。

         所以如果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起动会有以下问题:由于变频器起动时应该有一个充电时间,如果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起动(假定此时的RUN信号与外部电源接触器同步,如果不与外部电源接触器同步也就不叫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起动了),此时变频器立即就有输出(带负载了),而此时变频器主电容尚未充足电。 如果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停止变频器会有以下问题:变频器内部保护电路会检测到失电而在报警内容中记录LU(低电压),而一般变频器的故障记录到一定的条数后就不再记录了(一般五条左右),必须要清除掉才能有新的记录,因此当变频器有其它故障时你就查不到。变频器的电源电压最高不能高于480V,发电机电压达到500多伏,变频器的整流模块是很容易损坏的(有的是变频器里面的输入压敏电阻炸开),由于快速熔断器位于整流模块之后,所以快速熔断器一般是保护不了的,即使是位于快速熔断器之后的故障快速熔断器也不见得都能保护(我就遇到过多次)。还有一种办法,但我没有用过,不过我认为应该是可行的:在变频器的电源空气开关下端三相上并联三只压敏电阻,380V用821K,220V471K,这样当有电压高于压敏电阻的保护值时就会短路,空气开关会跳闸,保护变频器。 并联(三相是三角接法)的压敏电阻瓦数大小没有严格要求,输入电流大的则选取的压敏电阻相对大一点(或几个并联),当压敏电阻发生作用时它会完全短路,这时也要求你的空气开关质量好,反应快,保护电流也不要太大。另外我想如果能在装有变频器的一路动力出线上装一个灵敏过电压继电器当发电机的输出电压超过450V时继电器动作接通断路器的励磁脱扣线圈应该也是很可行的并且花钱不多.

网友A:
据本人所知,许多品牌的变频具备上电延时启动功能,从而可以避免楼主所述的情况发生。

网友B:
你那第二种方法没用,变频器内部都有压敏电阻,它那个容量根本无法让前级空开跳闸。至从我因过压炸过机后,我几乎所有的项目都上交流接触器加任意故障跳闸,只不过也烦人,如台达的110KW及以上充电时就开始报电压过低,导致无法上电,还得加一个故障复位按钮,在充电时强行断开跳闸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