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5.4 sp4 中文版

楼主(2009-04-07):
有谁用过step7 5.4  sp4  中文版,据说可以在visita下安装。我在visita下安装了,打开时提示step7发现自动许可证管理存在问题,正在关闭应用程序。请重新安装自动许可证管理器。请教原因。

网友A:
从5.4 sp3开始,step7软件就提供了对Vista系统的支持。

你出现的问题是:你的授权管理的安装存在问题,卸载你的授权管理器,然后重新安装授权管理器。

Regards

楼主:
谢谢指教,安装安装看看,是否能解决。

楼主: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明白原来还是,vista系统不支持。

网友B:
好象授权有点难装

楼主:
vista还分什么版本有的版本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sta还分什么版本有的版本可以

请安装Vista 商业版或以上版本,Home版本不被支持。

以上

网友C:
能否把V5.4  SP4的中文版本发给我.

网友D:
我用的编程软件是V4.0的,5.4版本的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能给我发一份吗,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是:fangwanpo@126.com

网友E:
为什么我安装的时候总是提示这个,我都是按默认安装的。什么都没有改动。就是授权管理器安装不成功

网友F:
我个人没有用过那个系统哦!

网友G:
to:yczyqc

是安装了vista系统吗,如果可以的话,试着在windows-xp-sp2 or sp3-professional 系统下安装

网友H:
用了三天才装上V5.4 SP4,可我什么也不明白,刚学plc,仅会点三凌fx2n小型机的简单编程(用于机车),很想学习,向各位讨教了。

网友I:
先搞个4.0的授权管理器进去,可能是这个版本低了

小鱼儿???

网友J(2009-05-08):
中文版程序有吗?能不能给我一分

楼主:
我的系统是vista home版的,安装不了。现在用的是双系统,在xp下安装了v5.4 sp3的版本,sp4是从西门子中国网站下载的,可能不好用。

网友K(2010-07-15):
有谁用过STEP75.4 EN.iso的,全是英文的看不懂,有什么中文的操作手册,帮忙传一份,谢谢.803591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