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报表另存为EXCEL文件时,如何不破坏报表设计时固定的布局呢?

楼主(2009-04-07):
存为XLS或CSV文件的时候,都变形了。。。

网友A:
这个现在还不行,组态王的报表时采用类似excel的形式,所以保存后会变形。

网友B:
方法1:将格式做成模版看看。

方法2:使用VBA写一个格式,这个肯定行。

网友C(2010-04-14):
如不改变布局,只能使用组太王的报表功能,可以打印固定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