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网络问题,救命啊

楼主(2009-04-08):
各位大侠

小弟在家做实验,.DEVICE模块1756-DNB,下面挂了个安全I/O模块(1791DS-IB8XOB8).现在状态是1756-DNB,I/O灯绿色闪烁,1791DS-IB8XOB8,LOCK灯黄色闪烁,其他灯都绿常亮,用RSNETWORK软件在线比较时(报警显示这两个模块都不匹配,即."不等号‘‘)但下载时候却报警:在网络上找不到这个器件,通讯错误Connection to the communication subsystem failed for the device at address 11. Result: 0x80080005 服务器运行失败 )

先谢谢了

网友A(2009-05-09):
没有EDS文件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2019-07-2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