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一台590p的故障排除经过

楼主(2009-04-08):
当时挡车工反应冷轧收卷机在抖动的厉害,我到现场看了一下电流,励磁电流稳定,电区电流不正常来回摆动。于是怀疑是反馈不好,把反馈改成电流反馈还是一样,不过就是这样也没有故障报警。我就检查触发电路,发现有一路触发电阻比其它的大二十多欧,在仔细观察发现电路板山的焊点好像有裂纹,用电烙铁补焊,试机正常! 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
过来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B:
有一台欧陆590P110A,使用10个月多,开始使用时采用测速反馈,按电机标牌输入电压电流即使用正常,现在出现低速时电机一顿一顿的现象,把驱动器换到另外一台同样设备上使用半天后又出现低速时电机一顿一顿的现象,请高手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欧陆590P110A,使用10个月多,开始使用时采用测速反馈,按电机标牌输入电压电流即使用正常,现在出现低速时电机一顿一顿的现象,把驱动器换到另外一台同样设备上使用半天后又出现低速时电机一顿一顿的现象,请高手指教

做电流环优化

电刷中性点校正

网友D(2009-05-08):
590P做下自整定,试试,------

网友E(2009-06-09):
你把速度环的P值降下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欧陆590P110A,使用10个月多,开始使用时采用测速反馈,按电机标牌输入电压电流即使用正常,现在出现低速时电机一顿一顿的现象,把驱动器换到另外一台同样设备上使用半天后又出现低速时电机一顿一顿的现象,请高手指教

做电流环优化

电刷中性点校正

同意!

网友F:
老欧陆确实很男条啊。本人也曾领教过 呢。

网友G:
你台欧陆已经出现故障,一直用可能烧坏可控硅。

网友H:
欧陆不好,试试ETD直流调速呀!

其实不是不好调,只是没有调好,其实老式的590要比新式的平稳。

网友I:
各位好,小弟初来乍到,敬请多多指教。

本人对590调速略知一二,不对的地方还望海涵。

网友J:
591p 110a ,当三相电源出现瞬间低于380v的波动,出现滑行惯性停车,不能再启动,必须按下一次停车钮后才能再启动,无报警。请教高手如何设置参数可使三相电压有低于380v的波动时不停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欧陆590P110A,使用10个月多,开始使用时采用测速反馈,按电机标牌输入电压电流即使用正常,现在出现低速时电机一顿一顿的现象,把驱动器换到另外一台同样设备上使用半天后又出现低速时电机一顿一顿的现象,请高手指教

做电流环优化

电刷中性点校正

请教怎么做!

网友K:
佩服楼主,谢谢你与大家分享!

网友L:
引用 网友J:

591p 110a ,当三相电源出现瞬间低于380v的波动,出现滑行惯性停车,不能再启动,必须按下一次停车钮后才能再启动,无报警。请教高手如何设置参数可使三相电压有低于380v的波动时不停车。

看下按钮是否接触不好或线

网友M:
还有这种现象是做了优化也如此,基本判断是电机的出产动平衡未做检验;

网友N:
本人从事维修变频器行业6年多了,先后修好过:安川,西门子,富士,三菱,施耐德,日立, ABB, 伦茨、台达、台安等变频器。如有需要维修请打电话:13522157078 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