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cpu故障???

楼主(2009-04-08):
我单位一块fx2n_128MRPLC,使用约6年。最近频繁出现CPU灯常亮故障。外围查不出故障,必须多次停电、送电才行。是电池的问题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最好先拆开看看。有没脏东西或别的什么,如果还闪。那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B:
多半是电容的问题,将100uF以下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www.deeprepair.com/cn/showsupport.asp

电容损坏引发的故障在电子设备中是最高的,其中尤其以电解电容的损坏最为常见。
电容损坏表现为:1.容量变小;2.完全失去容量;3.漏电;4.短路。
电容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引起的故障也各有特点。在工控电路板中,数字电路占绝大多数,电容多用做电源滤波,用做信号耦合和振荡电路的电容较少。用在开关电源中的电解电容如果损坏,则开关电源可能不起振,没有电压输出;或者输出电压滤波不好,电路因电压不稳而发生逻辑混乱,表现为机器工作时好时坏或开不了机,如果电容并在数字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故障表现同上。这在电脑主板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电脑用了几年就出现有时开不了机,有时又可以开机的现象,打开机箱,往往可以看见有电解电容鼓包的现象,如果将电容拆下来量一下容量,发现比实际值要低很多。
电容的寿命与环境温度直接有关,环境温度越高,电容寿命越短。这个规律不但适用电解电容,也适用其它电容。所以在寻找故障电容时应重点检查和热源靠得比较近的电容,如散热片旁及大功率元器件旁的电容,离其越近,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大。曾经修过一台X光探伤仪的电源,用户反映有烟从电源里冒出来,拆开机箱后发现有一只1000uF/350V的大电容有油质一样的东西流出来,拆下来一量容量只有几十uF,还发现只有这只电容与整流桥的散热片离得最近,其它离得远的就完好无损,容量正常。另外有瓷片电容出现短路的情况,也发现电容离发热部件比较近。所以在检修查找时应有所侧重。
有些电容漏电比较严重,用手指触摸时甚至会烫手,这种电容必须更换。
在检修时好时坏的故障时,排除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以外,一般大部分就是电容损坏引起的故障了。所以在碰到此类故障时,可以将电容重点检查一下,换掉电容后往往令人惊喜(当然也要注意电容的品质,要选择好一点的牌子,如红宝石、黑金刚之类)。

网友C:
楼上的很牛啊,解释的非常周到。

学习了,谢谢~

网友D:
6年了,换个新的吧,呵呵,

楼主:
已经3天没发生故障了,不过还是要感谢2楼!决定换个新的。

网友E:
现在买台fx2n-128mr要多少钱?

网友F:
请教下2楼,OMRON的CPM1A系列通讯不上一般是哪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G:
是这样的.我见过别人这样搞过.

网友H:
用了六年了,先换个电池试一试,先不要把故障想得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