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与变频器的DP通信问题

楼主(2009-04-08):
由于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侠能不能详细地告诉我一下,或者给我一份相关的教程。小弟不胜感激。

我先打个比方。我用西门子S7-300的PLC和ABB ACS800的变频器之间通过profibus-dp进行通信的话。具体应该怎么连接。然后PLC里面应做什么的程序段来接收和发送数据。同时变频器内部的参数应该修改哪一些。

就以这个做例子。请各路高手帮帮好吗?这样其他的新手也可以学习了。感谢至极。

网友A:
S7-300可选用带DP口的,用SFC14、SFC15来收发数据,如果用CP342-5通讯模块,则要用FC1、FC2来收发数据

变频器需要在硬件组态里进行组态,需要相应的GSD文件,变频器要设置相应的地址,具体控制字要根据变频器的通讯协议

网友B:
本人有详细案例,都是自己做过的项目可以和我联系:

QQ:435757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