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Oi-MC出现926号报警,同时主轴驱动器出现24号报警

楼主(2009-04-08):
我们单位的一台数控镗铣床,有时在刀库换刀,总是在进行夹刀时,系统出项926号报警,状态信息为01000001  10000000

01011000  00010101,同时主轴伺服放大器出现24号报警(不在换刀时,一切工作正常)。请问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们公司在哪儿?检查一下电缆

网友B:
FANUC-Oi-MC的ALARM 926,是FSSB 故障,需要更换轴控制卡

网友C(2009-10-22):
我见过一次926的报警,马上关机再重启时就会出现750和5136报警,同时SPM上出现“A”报警。用409诊断是主轴1有故障。如果是过会重启机床时,机床就会正常,同时只能工作几分钟926的报警又再会出现。最后找出故障是在SPM上24V电源出现故障。同时听厂家说他也见过一次是零线虚接了出会出现926的报警。

网友C:
我见过一次当926的报警出现时,马上关机再重启时就会出现750和5136报警,同时SPM上出现“A”报警。用409诊断是主轴1有故障。如果是过会重启机床时,机床就会正常,同时只能工作几分钟926的报警又再会出现。最后找出故障是在SPM上24V电源出现故障。同时听厂家说他也见过一次是零线虚接了出会出现926的报警。

网友D:
我司现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一天报警数次,加工进给量减少后,会有改善,正在检查中,可能是楼上说的接插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