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怎样测量好坏!!!

楼主(2009-04-08):
各位大家好:

我手头上有两块可控硅,从直流系统上拆下,当时用指针式万用表测得一块坏掉了。

把硅拆下来量也是坏掉了。放了10几天 在测可控硅好了,我该如何测量,请大家帮帮忙

手头上只有一个指针式万用表。硅的型号MCC 21-14 I08B

网友A(2009-06-04):
晶闸管又叫可控硅(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 SCR)。

第一层P型半导体引出的电极叫阳极A,第三层P型半导体引出的电极叫控制极G,第四层N型半导体引出的电极叫阴极K。K阴极、G控制极之间是一个PN结,不完全PN结,它的反向电阻不是很大; 当你拿到晶闸管时,用万用表(指针式)电阻当R×1或R×10,两表笔测量,找出正反电阻有差别的两极; 这时,电阻读数小时的黑表笔接的极就是P即控制极G,红表笔接的是N即阴极K ,第三个极就使A阳极; 如果三个极之间都是导通的,电阻为零,则该晶闸管已击穿损坏.

基本步骤是这样.主要是对晶闸管自身的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闸管又叫可控硅(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 SCR)。

第一层P型半导体引出的电极叫阳极A,第三层P型半导体引出的电极叫控制极G,第四层N型半导体引出的电极叫阴极K。K阴极、G控制极之间是一个PN结,不完全PN结,它的反向电阻不是很大; 当你拿到晶闸管时,用万用表(指针式)电阻当R×1或R×10,两表笔测量,找出正反电阻有差别的两极; 这时,电阻读数小时的黑表笔接的极就是P即控制极G,红表笔接的是N即阴极K ,第三个极就使A阳极; 如果三个极之间都是导通的,电阻为零,则该晶闸管已击穿损坏.

基本步骤是这样.主要是对晶闸管自身的理解!!

网友C:
学习了,以前没用过可控硅。

楼主:
太菜了。我通电试都没测量出来!!!!

太菜了楼上这些人,但同样谢谢你们

期待高手来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D:
呵呵,楼主说说您对可控硅好坏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网友E:
我认为是测量触发电流好点,万用表有时测量是好的,但是装机后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好心回答楼主的问题,楼主还说别人太菜……

楼主:
恩。谢谢!触发电流,这个测起来怎么测?示波器/

网友G:
真的失败的电工

网友H:
我手上也有两个坏掉的固体继电器,控制端都没有信号,输出端都有部分输出,本来输出端两端电压220V才对,可是那两端电压才140V,说明有电流流过,因此输出端的风扇就在缓慢的转,连着烧掉了两个风扇,都是这个东西坏了导致的,唉,那个牌子的太差劲了,准备换牌子了!

网友I:
楼主这种态度,让人如何回复啊

网友J:
问题答不了,我就不回复,我只看。

网友K:
没有指针式万用表,用干电池是否可以?需要多少伏的电池

楼主:
不是你们说的方法不实用,判断击穿的还可以,软击穿这个不好判断】

楼主:
你们讲的办法不实用,判断击穿的管子还可以,软击穿这个不好使啊。

网友L:
建议在更换可控硅直接换整体,单独更换硅芯会因为每个硅芯的触发电流不一样而影响触发效果,当然,两个硅芯的触发电流一致,也可以使用,(个人见解)

测量硅芯的方法,前面的朋友已经说过,也就不再表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