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PLC中相关寄存器问题

楼主(2009-04-08):
在做一个设计,要把一个值输入一个寄存器里面,在后面的程序中还会用到这个值

如:将2赋值到 XE 中,请问在梯形图中要怎么实现呢? 是把XE用PLC的一个寄存器代替? 还是直接用XE,然后在程序中声明啊?

网友A:
这又什么问题呢,应该很好做呀

网友B:
我真不知道哦!!!!!

楼主:
如何实现呢 请教下!!!!!!

网友C:
XE是个变量?

在梯形图中直接MOVE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