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徐州三原电子秤PLC编程问题!!

楼主(2009-04-08):
现在电子秤已经调试完毕,需要把秤的流量在上位机显示,可是称重显示器给定PLC的4-20MA信号,对应的流量量程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称重显示器显示的流量和程序转换后的读数应该一致,请问哪位搞过三原的秤,告诉我程序里面的流量上下量程应该给定多少?或者怎样能知道这台秤的流量量程?

网友A:
4-20MA对应最大和最小有效流量量程不就可以么?

你打电话问问厂家。

楼主:
问过厂家了,他们也说不清楚,他们就一句话4-20MA进程序转换一下,郁闷!我现在就是想知道,怎么得到这个秤的有效量程,假如:4MA对应的是0t/h,那么20MA应该对应的是多少  ?t/h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回复:兄弟,你可以在电子秤上加载一个50kg或者100kg的砝码。看量程输出。可以判断出满量程。若是静态电子秤,可直接读出有效数据。若是电子皮带秤,可在查看系统最大运行速度,加载的重量和皮带线速度,可以判断出满量程。

愿和兄弟结为工控朋友。

楼主:
to:zyuan

使用的是电子皮带秤,在校验秤的时候加过标注的120KG的砝码,皮带机速也已经知道1.85m/s,皮带整圈长度也知道是202m,皮带机是全速运行不带变频,如按你所说的办法应该怎样判断它的满量程是多少?还有就是电子秤的传感器有没有关系?已知带4个传感器每个量程250kg

楼主:
自己,在顶一下!!!!!!!!!

网友C:
应该以传感器的量程为准,你的传感器的毫伏值送到仪表,仪表在转换成4~20ma的信号送给PLC

在程序里应该以传感器的量程为准。做好后最好叫以下称校一下称

网友B:
to楼主:

感觉你用的电子皮带秤是全悬浮式电子皮带秤.整个输送机都在4个传感器上面.因此皮带机是定速运行.我想若让你的皮带机加载一个固定砝码,你的数字仪表上肯定有一个显示输出.这时侯,应该可以用表量出秤重仪表的对应mA值.在速度不变的状况下,流量只和加载的砝码重量成线性关系.拉出线性后,可在上位机复原仪表上的显示流量.不过在系统每次标定和测皮过后,上位机上数据可能会变.

可在上位机设置流量相关联的变量.以作改变.另外直接用上位机和下位仪表通讯,就不存在你所提的问题了.现在好多组态软件都能直接支持各种名品牌的仪表.

网友B:
另外,电子皮带秤的满量程流量和传感器的满量程没有关系.和称重仪表的标定过程有关系.

网友D:
应该在皮带秤的设置里有设定的地方.看说明书就知道了,不行问厂家.

网友E:
你用什么型号的PLC?什么型号的模块?

楼主:
to:zyuan

你说的很对,我前面就是给的传感器的量程,计算出来的数值比电子秤显示器上的流量将近大一倍,我标定秤的时候用的是120kg的砝码,可是120kg的砝码标定出来的流量肯定不是秤的最大流量啊!假设120kg的砝码按你所说用表量出是14MA,那么我在加到多大的砝码时它是20MA呢,不会在程序的量程上一个一个的试着给定上限量程来和120kg砝码时仪表显示的流量来对应吧,那样的办法很笨吧?在说它的线性是成正比的关系吗?

plc是s7-400(416-2dp),模块331(7KF02-0AB0)

网友B:
若空载输出是4mA,120kg输出是14mA.那可推断出.20mA应该是192kg。估计你的满量程是200kg。另外满量程应该可以在重量仪表上进行标定出来。你可以加载120kg来标定满量程20mA。这些和PLC或者工控机没有关系。

网友F:
    人家问的是额定流量。定量挂码可以测重力传感器的量程,知道标定系数和皮带线速度也可以算出最大流量,但也不一定是额定流量。

    电子秤走料,记下仪表显示流量,量mA输出,线性对比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G(2010-07-19):
将PLC设置模拟量转换,组态可以实现,另外量程的话,仪表的面板可以设置,假设为100t/h,链码检验间隔为Xt/h即正常,信号方面,称重仪只是输出一个4-20mA的有源信号而已,将该控制点的组态量程设置和仪表一样即可。

网友H(2019-04-30):
一般情况下,你这个应该是反馈的流量,在中控对应,只要在中控设置一下,称的量程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称是50t/h,中控只要设置一下0t对应4ma,然后50t/h对应20m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