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F021故障求助! 着急!

楼主(2009-04-08):
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带加湿泵运行。它的额定频率(50HZ),但发现变频器始终打不到(50HZ),最高能达到(48.6HZ)或(48.7HZ),运行时间一长就出现F021故障代码,马上又能复位,很频繁查资料为电机温度报警,检查测试变频器输出电流跟其他正常机的电流差不多,查P383的参数与其它机比较也正常都(480S),怀疑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但不知具体哪个部位?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好你再做下自整定!当然也 可以加大好像是P383

网友B(2009-05-17):
你可以先恢复出厂设置,再把要用的参数改一下,还有可能你把力矩调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