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给定频率相同的情况下,输出电压是否受输入电压的影响?

楼主(2009-04-08):
例如在标量控制模式下,给定都是50Hz,输入电压波动后,输出电压是否保持一致?

网友A:
输入电压波动后,输出电压当然有影响。即使变频具有稳压功能,并同时被选用的话,输出电压将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电压降低时。

网友B:
输入电压变化时,直接可以导致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变化,肯定会对输出产生影响的

网友C:
变频器的稳压作用是用一定得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