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OPC服务器怎么跟让wincc访问它呢???

楼主(2009-04-08):
组态王和wincc都在本机运行, 组态王做为OPC服务器 而wincc做为客户端 要访问组态王OPC服务器,它会提示

在wincc提示是

HRESULT=800401H3

CO_E_CLASSSTRING

无效的类别字符串

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这两个软件opc方式互相调用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你组态王是哪个版本,换成最新的试一下。还有你的wincc访问通用的opc服务器有问题吗?

网友B:
可以做啊,组态王和WINCC都装在同一台机子上都可以做OPC通讯!局域网也可以做OP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