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异步电动机工作过程中总是烧毁电容的原因?

楼主(2009-04-08):
单相异步电动机维修过后总是烧毁电容◎!维修者叙述:电容是匹配电容。各位有谁有经验请指点!!!

网友A:
一般电容损坏是长期环境温度过高,散热不好引起

网友B:
长时间低速度带负荷运行很容易烧毁电容,一般单相电动机的电容温度都不会很高,电容的温度主要和环境以及冲放电时间有关

网友C(2009-05-18):
换一个耐压高的电容 可能是电机修复后参数有变化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换一个耐压高的电容, 可能是电机修复后参数有变化 。

网友E:
多大机,多大的电容,把电容和机容量细说下才好说啊

网友F:
三菱数控MELDASCNC数控机床维修马扎克大森DASEN马扎克小巨人LGMAZAK维修和备件销售

北京:电话13910904971

网友G:
3楼说的对,现在市面上电容质量不好,或耐压不够或容量太低,换质量好的。

网友H:
维修后线圈匝数有变化换耐压高的电容或者电机重绕线圈

网友I:
换耐压高的电容

网友J:
( 1),你的电机是否常时间在底速运转,里面的离心开关达不到额定转速它是不分离的,(2)起动频繁离心开关粘死导制电容在电路上分离不掉,(3)电压过底

(4)电容质量不好,(5)电机负载过大发热严重,电容离热原过近

网友K(2009-06-29):
电容的耐压不足,应该使用正品电容。杂牌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