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不能与PLC用RS232通讯,,

楼主(2009-04-08):
笔记本可以直接用Drictlink与PLC通讯,但是我要用温度监控来看温度变化曲线,PLC提示要用RS232才行,我今天跑了电子市场买了二个USB转RS232的回来,驱动都装不上,装上了也不能与PLC通讯,

请高手帮忙看是不是哪个环节错了,大家以前是不是也遇到这种情况,笔记本是惠普的,

有好用的驱动借用一下,

楼主:
我的QQ   106221218

网友A:
用PCMCIA和EXPRESS串口卡吧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你的问题,不过我的是USB的插口问题,换了就好了,一般装了驱动就可以通讯的,

网友C:
驱动盘里面应该232有专用的驱动,您别装错了...........我那张里面的名字叫to232

楼主:
我的里面没有TO232的,我晕

farseerbi能帮个忙传上来吗,谢谢

网友D:
要买条质量好点的线才行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用力特的usb2.0转通用串口头,产品说明里一定要有支持工业设备与笔记本

然后就是安装驱动问题了,一定要选对驱动

我现在用的效果还不错,不能百分之百有效,但也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几了

网友F:
PLC是什么品牌的!台达的免费提供、其他的牌子要买,我用的西门子的线880元,就是USB口的

让PLC厂家给您提供一根专用的通信线!有直接是USB口的通信线!用232转的USB80%都不会通信信的

网友G:
我这有各种编程电缆出售,质量保证,QQ523860371

网友H:
呵呵;RS232转换器要买好一些的;

2、30元的当然是不行的;

网友I:
  买条质量好点的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用PCMCIA和EXPRESS串口卡吧

网友K:
偶买了个EXPRESS CARD  转串并口的960.。。挺好用的

呵呵,不过公司买单,楼主,太便宜的不能要,还有就是USB转的串口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法通讯。

网友L:
可以买个串口卡,大概在100多RMB,在一般的电脑城即可买到,用USB转串口的数据线很不稳定,有时调试个程序会把你给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