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车间里的卤钨灯总是烧坏?帮忙分析下

楼主(2009-04-08):
我们厂车间里有好几台镗床照明用的都是卤钨灯,最近总是烧坏灯管,好几台床子都是如此,电压220的也正常,线路我也没有查出来是什么毛病,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了,

网友A:
你的灯管是否放在水平位置,还有是灯管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灯管是否放在水平位置,还有是灯管的质量问题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卤钨灯也有要求在水平位置?    还第一次听说,  只听说碘钨灯要水平放的.

多检查卤钨灯插头位置, 有没有接触不好,     另外, 检查供电 电压有没有超高....

网友C:
检查电压是否超高,安装环境是否有震动,环境湿度是否太大,灯管是有质量问题吗,要是你买了一批有质量问题的灯管当然会最近灯管老是坏了。

网友D:
这种灯相对来说是较易坏,是否改为汞灯或钠灯,较耐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压是否超高,安装环境是否有震动,环境湿度是否太大,灯管是有质量问题吗,要是你买了一批有质量问题的灯管当然会最近灯管老是坏了。

网友F:
装在机床上的照明灯具,要考虑防振,否则难免“短寿”!另外,即使从照明照度和照明效果考虑,碘钨灯也不适合机床操作照明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灯管是否放在水平位置,还有是灯管的质量问题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卤钨灯也有要求在水平位置?    还第一次听说,  只听说碘钨灯要水平放的.

多检查卤钨灯插头位置, 有没有接触不好,     另外, 检查供电 电压有没有超高....

不知卤钨灯是什么灯?碘钨灯又是什么灯?为什么只听说碘钨灯要水平放的,卤钨灯也有要求在水平位置但却是是第一次听说?

东方还以为碘钨灯是卤钨灯其中的一种,所以都要水平放置。原来不是这样呀?那为什么呢?

请问这是什么灯?应该怎样放?

网友H:
碘钨灯必须水平安装,否则灯管内钨(碘化钨)循环不能正常进行,灯丝寿命受影响。

在夜间使用时,电网电压高,有时能到250V,严重影响灯的寿命。

很多工厂在使用三U的节能灯,照度和能耗都可以,还不知寿命如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很多工厂在使用三U的节能灯,照度和能耗都可以,还不知寿命如何。

这个东方知道:一般节能灯车床上不能用。不是寿命长短。

网友I:
楼主是不是36V的卤钨灯?

网友J:
碘钨灯就是卤钨灯,碘属于卤族元素。(这是中学化学课的知识)

网友K:
8楼的也是碘钨灯,有500W300W的,振动和不水平是要害.

网友L:
这种灯不好,热度高易损坏,建议换汞灯!或钠灯!

网友G:
引用 网友L:

这种灯不好,热度高易损坏,建议换汞灯!或钠灯!

这个东方知道,一般汞灯或钠灯不能用。

XW:为什么哪?是不是颜色不对啊?

东方:颜色是一方面,但主要是汞灯或钠灯发光时存在频闪现象,如机床加工件,有时不巧,看上去好像没有转动一样。这种错觉容易造成事故的发生。

XW:那用什么灯好呢?

东方:所以还是用白炽灯的多。卤钨灯就是白炽灯的一种。

XW:你能想到好办法吗?

东方:当然可以。用电子镇流器就行!

XW:当心有人会反对:电子镇流器得花多少钱呀!注意成本,考虑问题可能是要先注意成本 !但是花大钱办小事值得吗? 建义东方到农村去看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用白炽灯.?你会有收获的.。

楼主:
感谢高手的热心回答,灯是220V的,都是水平安装的,以前不怎么坏,最长的可以用到半年左右,最近坏的特别频繁,我想也许是质量问题吧,还没有去买一批新的回来,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买到能用得时间长一些的,我们用的是300W的,晚上发光亮大,热度也高,所以我把灯罩前的玻璃全都卸下来了,不卸的话坏得更快。还有就是这种灯可以接镇流器器的么?我只知道钠灯必须用镇流器的,这种灯应该配什么样的镇流器呢?

网友M:
跟环境湿度也有一定关系,经常测一下电源电压,有没有外力磕碰原因,建议你使用佛山产的碘钨灯试一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高手的热心回答,灯是220V的,都是水平安装的,以前不怎么坏,最长的可以用到半年左右,最近坏的特别频繁,我想也许是质量问题吧,还没有去买一批新的回来,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买到能用得时间长一些的,我们用的是300W的,晚上发光亮大,热度也高,所以我把灯罩前的玻璃全都卸下来了,不卸的话坏得更快。还有就是这种灯可以接镇流器器的么?我只知道钠灯必须用镇流器的,这种灯应该配什么样的镇流器呢?

这种灯不用接镇流器。

XW:那我加一个镇流器会不会好些?

东方:你怎么会这样想?没有用的。

      不知你们每天点几个小时?一般寿命能有3000小时,但具体的灯管寿命指标就有很大差别,有的只有几百小时,甚至几十小时。

XW:为什么这么短?

东方:因为要求不同,例如:

飞利浦  7748 型医疗卤钨灯泡 功率 36W 额定电压 24(V) 寿命 50(h) 。还有设计寿命更短的,有种放映用灯泡,只有4小时。

XW:怎么这样设计?

东方:因为要求它很亮。放一场电影就换一个灯泡。寿命不是最重要的。你要延长它的寿命也很容易:把电压降低5%,寿命延长一倍就是8小时。再降低5%,又可以延长到16小时。

XW:这不是很好吗?

东方:好什么呀?它的亮度也大幅度下降超过20%。大家看了一场灰暗的电影之后,不会因节约了灯泡而表扬放映员的。

所以可以问一下灯管的技术指标,使用条件,看是否发现问题。

        “晚上发光亮大,热度也高”是什么意思?当电源电压发生变化,特别是后半夜供电电压上升时,将对白炽灯产生很大影响。同样,当电源电压上升5%,灯泡寿命将缩短50%。在实际的路灯线路中,当用电高峰过后(一般在23点以后),线路电压普遍上升,一般达到230~240V,甚至达到250V以上。

       电压高热度也高是寿命缩短的原因,楼主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

      另外,开灯时,冷态电阻只有热态电阻的1/22,所以电流很大,灯丝很容易因冲击电流而损坏。如果有办法减小开机冲击电流,可以显著延长寿命。

XW:那加上镇流器不就好些?你刚才还说没有用!

东方:在这儿找到用处啦!应该说有点用处,但要设计好电感量。东方要向你学习了。

XW:我还有更好的办法,设计一个恒流源,使灯管电流不随电源电压改变,再把工作电压适当降低一点,寿命就能达到一年。我的办法多得很……

东方:好了!还是听听高手意见吧!

网友N:
碘钨灯必须水平安装,否则灯管内钨(碘化钨)循环不能正常进行,灯丝寿命受影响。

在夜间使用时,电网电压高,有时能到250V,严重影响灯的寿命。

很多工厂在使用三U的节能灯,照度和能耗都可以,还不知寿命如何

网友O:
三U的节能灯寿命比汞灯长得多

网友P:
我用过三U的节能灯,新车间全部都是,寿命还不错,可以达到24*365*2,耗电量比原来的少了近3/5(亮度比原来还高,目测),就是造价比较高,很多私人老板不愿一下子拿那么钱出来做!

网友G:
上述3U灯是电子镇流器,寿命也长,适合工厂要求。也有采用电感镇流器的节能灯,车床上不宜使用。

网友Q:
如果暗一点你接受的话,串一个二极管就会耐用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引用 网友A:

你的灯管是否放在水平位置,还有是灯管的质量问题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卤钨灯也有要求在水平位置?    还第一次听说,  只听说碘钨灯要水平放的.

多检查卤钨灯插头位置, 有没有接触不好,     另外, 检查供电 电压有没有超高....

不知卤钨灯是什么灯?碘钨灯又是什么灯?为什么只听说碘钨灯要水平放的,卤钨灯也有要求在水平位置但却是是第一次听说?

东方还以为碘钨灯是卤钨灯其中的一种,所以都要水平放置。原来不是这样呀?那为什么呢?

请问这是什么灯?应该怎样放?

            见识太少,闹笑话了。           老师对我太好,中学学的早就还给他了。。

网友R:
大家好哦,

现在不是大力搞内销么,不要奇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