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Wweinview触摸屏与PLC通讯的更新速度问题

楼主(2009-04-08):
关Wweinview触摸屏与PLC通讯的更新速度问题

            本人今天在调试设备过程中发生这个问题,触摸屏与PLC具体寄存器关联,也就是PLC中寄存器的数值发生变化,触摸屏也应该发生实时变化,可是今天触摸屏显示的值一直定在688(温度),万般无奈,我接通了plc的一个输入点,结果值变成168,温度变化应属正常,现在想请教大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让它实时性要高一点。

       等待大家的建议!

楼主:
补充: 我接入的点与触摸屏的显示温度无任何关系。

网友A:
不用说了,这个肯定是你做的程序有问题,

如需详细解答请打电话 13761012595  QQ:470331240

楼主:
应该不会吧,触摸屏直接读PLC寄存器里的值,温度我是通过采集模块采过来的,其实我估计我应该改改波特率了。

网友B:
lz应该完善自编的程序.

按楼主所说的现象判断,PLC编程有缺陷.

网友C:
 我的浅见:这个好像数据转换里面有小问题吧  自己检查下程序

网友C:
也或者是数据采集的程序看下

网友D(2009-05-13):
你做的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