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故障

楼主(2009-04-08):
在线等待高手指教:我今天下午弄的西门子440变频器。启动的时候频率设定的是20,但是显示只有3点多到4.在那跳。频率就不上升了。然后变频器就死机了,没有显示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什么显示都没有吗?应该不会什么显示都没有,负载有没有在工作。

楼主:
显示了个8  还有个到的L,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