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与一般PLC的区别?

楼主(2009-04-08):
RT,运动控制器应该也是一种PLC吧 具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般不认为运动控制是一种PLC。虽然一些PLC有运动控制模块或者运动控制功能,而一些运动控制器也支持PLC功能。

网友B(2009-09-24):
刘版,能不能说下,运动控制卡/控制器和PLC的各自特点,谢谢。

网友A:
这两个概念本身也不是从同样的角度定义的,“金属制品”和“木材制品”可以讲各自的特点,“家具”与“机床”可以讲各自的特点,但是“机床”与“木材制品”要怎么对比特点啊?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从名字上就知道,主要是逻辑控制,从设计、使用来说,关注的是多个信号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方式,通常不适合精细的控制运动

运动控制器,关注的是运动的精密控制,也就是位置、速度、加速度控制。

这应该就算是主要区别或是特点了吧。确实是说的很含糊、笼统,不过现在各种希奇古怪的产品都可能有,任何具体的区别,多半都找出反证的产品。

网友C:
佩服刘版,俺要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