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报警值设置问题?

楼主(2009-04-09):
组态王报警值在数据变量中设置,在运行中修改值后,下次重新启动组态王时报警值设置值会恢复为原始设定值,如何让修改后的值不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定义变量的时候有个保持参数选项,勾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