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梯形图中输入软元件能否接输出的讨论(以西门子PLC为例,I为输入映象寄存器)

楼主(2009-04-09):
一般的教材或书籍上都明确指出,输入软元件(即西门子上的I )是不允许接到输出线圈上的。也就是说线圈上面的元件编号不能用 I 。

        可是,西门子上面的输入类软元件却明显违背了这个规则,我们可以把输入软元件 I 放到线圈上面。并且能实现相应的功能(相当于用一个开关去控制另外的一个开关)

        我不知道其他的PLC也是这样,特请朋友们讨论

网友A:
除它把映像区当成中间单元,可以输入输出混用,

如果是输入开关硬点,你怎么可能当线圈去控制它?

网友B:
其他的plc没有这样用得。

网友C(2010-02-11):
这样的话可以用中断去刷新程序指定的输入点影像区。

当一些事件触发了中断之后。可以利用中断去立即更新输入点状态,包括影像区。

例如一个中断中刷新绝对值的编码器输入点。使以后的扫描都使用到最新的绝对值位置值。

网友D:
其他的plc没有这样用?有!是LG,LG的PLC允许这样,并且也不报错,请看附图,LG规定输入端口为P0000-P0007,输出端口为P0040-P0045。下图中,居然允许输出端口接P0001(输入口)。

网友E:
想不出梯形图中输入软元件接输出有什么意义?

网友F:
LGK120S输出线圈是从P40开始编码的,P只是的代号而已

楼主(2010-05-13):
又长见识了、感谢朋友们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