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启动器内接法和外接法的优缺点?

楼主(2009-04-09):
采用内接法时,软启动器容量可以降低,但是需要多一根3芯电缆

外接法容量不变,少一根电缆

哪种配置比较经济实用?

网友A(2009-07-12):
顶一下,容量小,还可以,可是容量大的电机,恐怕不只是三根电缆的问题了吧,望高手进

网友B:
有经验的朋友来指点指点呀?

网友C(2012-02-28):
这不是线的问题,只要是容量的控制

网友D(2012-05-18):
内接法可以选小软启动,但在实际应用中,如果客户的电源相位有偏差,软启动有可能起不来。小电机160kw以下内接没有问题,电机大了就存在风险。

网友E(2012-07-30):
请大家再多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