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5000系列PLC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9-04-09):
AB 5000系列PLC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我只看见过连接伺服模块来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A:
那就使用伺服电机呗,500系列的PLC是有步进控制模块的。

楼主:
如果用专用的模块那多贵啊

网友B:
你用过其他PLC控制过步进没有,和其他PLC一样。

网友C:
比如说西门子200的能直接用脉冲输出,但是AB的有什么脉冲模块没有,或者直接是模拟量控制的?

网友B:
步进电机带有步进驱动模块吗?

网友C:
有驱动模块

不过要是用脉冲驱动的话怎么也得从PLC输出脉冲吧?

网友B:
用步进驱动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