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VE变频器功能

楼主(2009-04-09):
关于台达VE变频器性能不是太清楚,有以下几点请教各位:

        1。变频器转矩+PG控制,输入好电机相关额定参数后,在自学习后,转矩给你百分比是安电机的算还是安驱动器的算

比如:5.5KW的变频器带4KW的电机,我在折算转矩百分比到07-20时,设定转矩除以额定转矩(是以5.5KW还是4KW为分母)?

       2。变频器转矩+PG控制时,电机运转方向,是不是我在给了RUN信号后,给07-20为+时正向,07-20为-时反向,当人为加

一反作用力大于07-20的给定值,电机能反向运转,没别的问题吧,当然要考虑飞车

       3。速度模式+PG,频率为0时,保持RUN信号,应该有保持转矩吧。要不要在参数里设定?

网友A:
说明书贼烂,咨询代理商不会,咨询厂家就是不说。可能我的学历太低了。楼主慢慢等吧。。。。。。。。。。。

网友B(2009-12-03):
1、應該是以電機來計算轉矩

2、給負值不一定會翻轉,依扭矩而定,負扭矩也有可能正轉

3、你說的這種情況下是零速伺服狀態,可以看一下關於零速運轉的參數設置,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