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A伺服放大器Al.18报警?

楼主(2009-04-09):
请教:
三菱伺服控制系统 PLC: A2N系列 定位模块:AD71-S1 CG 伺服驱动器:MR-J2-**A 伺服电机:HC-SF152
故障现象:自动运转过程中偶尔出现AL.18报警,停机位置不定,断电可恢复开机。
处理对策:1)检查伺服电源AC200V,P24V均正常;
2)更换2台放大器后依然报警;
3)负载良好,未见异常;
4)调整速度,加减速时间均未排除故障。
请教高手还有何对策方法!
谢谢!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更换过电机,如果更换过电机,再看看放大器与电机的编码器连接线,停机几位置不正是编码器相关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B:
朋友,你有没有AD71资料

网友C(2009-05-25):
伺服这边吧  cn1a  cn1b  cn3的插头拔下,看看还报al17或 al18的错误吗?

ad71你这边  可以显示出现什么错误吗?把这边报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