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rio运动控制器的Frame指令

楼主(2009-04-09):
关于Frame指令用法
对于Frame指令

类型: 系统功能

说明:用来指定当采用框架转换时具体指定哪个框架。框架转换允许在多轴坐标基准框架下指定运动方式,而该基准框架下和轴没有一一对应关系。比如SCARA带连接轴的机器手,机器手的终端位置在X-Y方向进行直线运动,发动机要按照机器人几何学决定的方式发动。

框架转换执行这些功能要用C语言源文件编译,加载到控制器软件中,所以如果用户有这方面的需求请和TRIO联系。

可用几个不同”frames”指定机器系统。当前FRAME用FRAME系统参数指定。

缺省FRAME为0,存在一一对应转换关系。

例子:FRAME=1

问题:说明中说到的SCARA带连接轴的机器手,机器手的终端位置在X-Y方向进行直线运动,发动机要按照机器人几何学决定的方式发动。这个怎么设置?框架转换执行这些功能要用C语言源文件编译?怎么做?Frame指令怎么应用?请帮解答,急

网友A:
FRAME指的是坐标变换,根据客户需求TRIO每开发一个新的变换关系就会专门命名为一个FRAME。对大多数应用,标准TRIO指令就够用了。您要有什么特殊要求可以和TRIO上海办联系。

框架转换执行这些功能要用C语言源文件编译?

不用,低层会做好的。

Frame指令怎么应用?

一般就是通过输入X,Y坐标的值FRAME自动算出电机的转角,否则转角换算成直角坐标很不方便。一般人习惯直角坐标的位置。

网友B:
示教功能:请问

您所说的转换关系是这样的吗?

假设一个二杆系统,知道其末端坐标(x,y),通过Frame指令得出起每个转角对应的角度 theta?

那这样需要输入杆长 L 了

网友C:
关于Frame的坐标变换的例子,请参考这里的说明,点击右侧图片,其相关动画会为你解释什么是Frame变换。实际上,简单讲frame的目的就是把各种非正交坐标系连接的机械结构,转换为在编程过程中采用大家熟知的正交坐标,以此来简化用户编程。目前Trio已经内置了多种Frame转换,详细需要请与Trio办事处联系。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在试着使用啦

网友D(2019-02-21):
现在要使用,怎么办

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