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讯被干扰

楼主(2009-04-09):
做一个伺服器,用以太网与计算机通讯
当没有投入220V交流电时,通讯一切正常
投入交流电但是不使能电机时,通讯也还正常
使能电机(闭环)后, 通讯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如果通讯负载比较高的话,计算机会失去和伺服器的通讯。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谢谢帮忙

另外,如果把数字地不接底座(大地),伺服器和计算机的通讯根本无法建立,是不是伺服器上的以太网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啊?

网友A:
这是交流电的低频干扰引起的!

如果不能将交流电源线与以太网电缆保持足够的距离,则应给以太网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用铠装型电缆并正确接地!

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  同样的网线(屏蔽cat7和非屏蔽的cat5都试过) 相同的测试条件下  在台式机上通讯都有问题   笔记本上(用电池和电源式配器都是股)没有问题
担心是台式机接地的问题  于是和大地进行了隔离  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一楼的话:

这是交流电的低频干扰引起的!

如果不能将交流电源线与以太网电缆保持足够的距离,则应给以太网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用铠装型电缆并正确接地!

网友A:
屏蔽cat7和非屏蔽的cat5网线都不具备抗低频干扰的能力!

只有高导磁率屏蔽材料(如钢带铠装、钢管)才可以通过改变磁通而屏蔽低频干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下周准备用你们建议的方法试一试
该伺服器上还有USB接口 出错虽不如以太网这么频繁
但如果持续运行几个小时 也会失去通讯 (以太网几分钟就有问题)
请问是不是也由交流电的低频干扰引起的?

网友A:
如果持续运行几个小时 会失去通讯,这与电缆是否与输出是否阻抗匹配、接地的可靠性以及干扰源的随机性等因素也相关。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

3楼哈巴猪提到交流电源线与以太网电缆保持足够的距离,我想是指在现场敷设这些线路时,应注意保持足够的距离或加钢管什么的屏蔽。
问题是我所作的测试都是在公司进行的,交流电源线和以太网电缆根本不在一起。

朱恩清老师在6楼提到的问题,回答如下:
1.关于阻抗匹配:该干扰现象只发生在我们公司一个系列的某一产品上,该产品是该系列中功率最大的(10千瓦);其他的产品都在6千瓦以下,完全没有该干扰问题;这个系列中所用的USB和以太网电路及接口芯片完全一样,测试所用的网线和usb线也完全一致,而且都比较短(只有2米),电缆与输出阻抗匹配应该不是个问题;
2.关于接地:我检测过,接地良好;也尝试过隔离台式机的地,问题还是一样;如果把伺服器的数字地不接底座(大地),伺服器和计算机的通讯根本无法建立;
3.关于干扰源的随机性:该产品上的USB和以太网都是用于和计算机通讯传输数据的,在不使能电机(闭环)时,不管是USB和以太网,一切都没有问题;只有在使能电机后(电机里有电流通过),该干扰问题才出现在这个10千瓦的产品上,具体表现就是以太网根本不工作,USB不稳定。

不管怎样,还是打算按朱恩清老师在4楼提到的建议试试。
朱老师还有些什么建议?

网友A: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使用直流电源。

楼主:
有道理,我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C(2013-03-13):
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最近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以太网通讯干扰的问题;情况如下:视觉传感器,用以太网通讯,周围有一个电机和两个电磁阀(200——300mm距离);视觉传感器固定在型材上,以太网通讯不上(视觉传感器重启连接,十几秒就自动断掉连接);把视觉传感器拆下来用手拿着,可以稳定通讯。还一个现象就是固定在型材上时,螺丝锁死会出现之前的通讯问题;不锁死(能让视觉传感器固定在型材上不掉下来),可以稳定通讯。

请各位老师帮忙

谢谢!

网友D:
貌似通讯是一门重要的学问

网友E(2021-07-23):
专心智制在“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行动纲领下,研发并生产了多款适用于工业物联网的IOT产品……丰富的产品琳琅满目,让专心智制在智慧工业领域的地位显著提升,在前不久专心智制的5G网关边缘计算产品顺利通过了工信部权威检测,证书即将于2021815日颁发。标志着专心智制的边缘计算产品已经符合行业领先的标准筛选,同时也为专心智制的可持续和中长期战略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MQTT等协议的手段,利用IOT设备的数采能力与边缘计算能力,对机床,车间设备等数据,进行采集,在边缘计算后上报至服务器,并对异常情况进行报警,一方面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与数据,一方面按照程序要求检查现场问题状况,确保机台稳定运行。

专心智制凭借IOT 5G边缘计算设备,提高了车间产量,显示了车间状况,让制造业的管理更加方便准确,为“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行动纲领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