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MCGS实现气体流动...不胜感激

楼主(2009-04-09):
我是用组态做等离子渗氮人机界面,请问如何实现氨气的流动,谢谢

网友A:
在组态画面里面有个 “流动快”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它的流动通道。 点击打开流动快在流动属性里面的表达式里面写一个数字量,比如是"1" 就可以在你设置的管道内流动了。  我也是新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