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不能启动

楼主(2009-04-09):
我单位的一台设备出现显示屏花屏后不能消除,直接重启电脑后,自动加载WINCC不能启动。运行到如下图停止不动。

关闭此画面后,直接运行工程,工程不能打开,如下图.
经询问厂家,要求重新安装WINCC.但是出现下列错误.
点OK后,继续安装,能正常安装,到最后出现如下错误.
按RETRY键后,出现完成画面.安装结束.重新启动电脑后,自动加载WINCC,故障依旧.

网友A:
你这是正版的软件么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B:
对于用工控机的地方,在调试完后,用ghost做一个硬盘镜像,放在里面,一旦有问题,换一下硬盘,看看问题是否解决,如果问题还在就不能怀疑是电脑的问题,要检查其他的地方,如果解决了,将原来的硬盘恢复,继续使用,成本也就400多块钱,总比耽误几天的生产时间要划算。

楼主:
德国进口设备,软件绝对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