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电机的功率,怎么确定变频器的功率?

楼主(2009-04-09):
知道电机的功率,怎么确定变频器的功率?  比如:我现在的电机是22KW的,那变频器就配22KW的吗?选择变频器有什么规律啊?

网友A:
根据电机电流选变频器的电流是最好的,如果一般的轻载或标载按照功率对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B:
对于负载重的应该考虑大一个等级

网友C:
选择时最重要的是看电机所带的负载是什么样的/是风机类的还是泵类的。像风机类的可以按同功率选,因为这种一般都是采用惯性停车的。像泵类的最好选大一个级别的

网友D:
同样大小的功率的电动机,因极数不同而额定电流不同。

变频器的功率是与4极电动机匹配的。选用变频器,就是满足电流匹配。

网友E:
有好多电动机配置本身就会有问题,所以我总是会加高一档配置变频器.

比如1.5千瓦的电动机我配置2.2千瓦的变频器

网友F: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高一档配置变频器.不过也要看用在什么场合,象我们公司做整机的有一条辊道,我都是按照每个电机的电流再乘以个数,再放大一点电流,再去选变频器

网友G:
有好多电动机配置本身就会有问题,所以应该加高一档配置变频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选择时最重要的是看电机所带的负载是什么样的/是风机类的还是泵类的。像风机类的可以按同功率选,因为这种一般都是采用惯性停车的。像泵类的最好选大一个级别的

网友E:
变频器本身价格下来好多了,但是感觉上还是增加了一个重要设备,为了保险,还是加大1档容量的比较可靠

网友I:
呵呵   你要看是带什么的   要是带风机的  就用风机的P型变频器     要是带泵   就用G型变频器         2者都可以选同样大的    比如22的电机配22的变频器    当然 变频大点会更好  可是浪费了

网友J:
同样大小的功率的电动机,因极数不同而额定电流不同。

变频器的功率是与4极电动机匹配的。选用变频器,就是满足电流匹配

 功率要匹配

网友K:
觉得是负荷而定,轻载和实际功率匹配重载可以适量增加功率匹配

网友D:
一般在选择电动机时已经考虑负载的特点。

网友L:
变频器很多类型的了,具体要看你负载了。厂价直销德瑞斯变频器欢迎选购。Q496128212

网友M:
觉得是随负荷而定,轻载和实际功率匹配,重载可以适量增加功率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