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24V电源传输的最大距离??

楼主(2009-04-09):
线径1.5 带个开关量的话   DC24V电源传输的最大距离??谢谢指教

网友A:
我有次用过一个   20多米的线  还有10伏多点

网友B:
兄弟你送给什么设备用的啊 ??你想传送多少远啊??

网友C:
楼上兄弟说的对,兄弟你送给什么设备用的啊 ??你想传送多少远啊

网友D:
对:china ren 关于

楼上兄弟说的对,兄弟你送给什么设备用的啊 ??你想传送多少远啊

内容的回复:当然是传给现场仪表啦

网友E:
电源的功率?类型?仪表的功率?

网友F:
这东西和你的负载,电源功率有关,还有你负载可以接受的最小电压,就是一个简单的电路计算嘛

网友C:
我觉得楼上老狼说的对,取决的因素很多,一般几十米 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