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V的变频器,最高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9-04-09):
现在的变频器,大多都是变压变频(VVVF)的,随频率的升高电压也升高。但变频器只能降压,不升压。这种电压与频率的基本正比的关系不会保持太久。当升到最高电压后,频率升高,电压不变。400V的变频器,最高输出电压是多少?是不是400*1.414?

楼主:
没人知道吗?请多指点。

网友A:
不是这个值。这是在变频器没有输出时,直流母线的电压值。理论上,轻载时可以高于400v,正常带负载时不能高于400v。

网友B:
一般的正常是380伏,有的变频器能调到460伏但电机得能承受得了否则将烧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