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和施耐德伺服系统的比较

楼主(2009-04-09):
新手请教一下,三菱和施耐德的伺服在信号方式,控制精度,响应速度那个更好一些?

网友A: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一个是日系高端伺服;一个是欧洲低端。。

网友C:
三菱可能略胜一筹...毕竟市场是检验真理的.....

网友D:
每个品牌里都有高中低端的产品,关键是够用就好。比如拿三菱低端的MR-E和施耐德高端的Lexium15/17相比,那技术指标及功能完全无法比拟,所以又岂能一概而论:)

网友E:
日系高端? 高在何处?

网友F:
施耐德的伺服没用过,不了解。今天看到踏沙行回帖才知道原来只是欧洲低端产品

楼主:
如果是三菱的MR-J2S和施耐德的Lexium05系列那个更好一些?

网友G:
只用过三菱的,没用过施耐德的

网友H:
两者我都用过,如果拿施耐德的Lexium15或者施耐德旗下的Elau产品,是三菱MR_J3系列根本无法比的,无论在速度、精度、响应还是总线控制上。踏沙行无知者无罪,切记,不懂以后不要乱发言!以免贻笑大方。施耐德伺服产品涵盖高中低各端产品,刚说的Elau品牌只做包装行业,在欧洲包装行业占据第一,其它高端品牌都无法比拟。在国内,价格比AB、Rexroth都贵,质量自不必说。施耐德的Lexium05系列属于中端产品,今年下半年会被Lexium32系列代替,其性能价位与三菱MR-J2s差不多,只是其走总线通讯更方便,集成CANopen等总线接口,脉冲也可以,而且电机是低惯量电机,相比三菱中惯量电机,响应更快。

网友F:
原来如此,看来是被踏沙行忽悠了!以后会多关注一下施耐德的伺服